[STC单片机] 关于外部中断引脚悬空定时器计时问题

楼主(2017-04-26):
在定时器采用外部中断脚计时时,外部中断脚悬空时,定时器读到的数据就错乱了,是否设置为高阻态就OK了?

网友A:
外部中断脚悬空时,这个脚必须是一个固定的电平,比如有内部上拉、外部上拉、外部下拉等等。

任何单片机的外中断脚,如果设置为高阻又悬空,则状态就很难确定,会乱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很给力,支持并双手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脚悬空时,这个脚必须是一个固定的电平,比如有内部上拉、外部上拉、外部下拉等等。

任何单片机的 ...

那必须在外部加上一个下拉电路,才能保证无输入时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