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请教一个GPRS MINI A6问题,连接上TCP服务器之后,只能发一...

楼主(2017-04-26):
安装下面的设置完,发第一个数据就返回OK,之后再点击发送就都返回+CME ERROR:58了。但发送指令是可以返回OK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AT            //返回OK,表示模块串口工作正常
ATE0          //返回OK,关闭回显
AT+CGATT=1   //返回OK,附着网络
AT+CGACT=1,1 //激活网络,之后就可以使用tcpip的指令了

AT+CIPSTART="TCP","119.157.37.30",6008 //连接TCPIP服务器
AT+CIPSEND=20         //返回>,就可以输入要发送的内容20表示有20个字节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应该是指令使用不对,可以从目标方监看是否有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指令使用不对,可以从目标方监看是否有发送。

1.发第一次在服务器上是可以看到的接收到的,第二次就不行了。还有这个模块能不能达到一秒发一次数据?
2.我后面用这个  -------AT+CIPSEND=5,”12345” //同步发送字符串-----这个指令可以发送,但有逗号的字符串发不了,也没达到一秒发一次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发第一次在服务器上是可以看到的接收到的,第二次就不行了。还有这个模块能不能达到一秒发一次数据?
2 ...

必须等当前数据传完才能进行下一次传输,具体速率跟模块和网络都有关。
有些符号发不了跟模块固件程序的设计有关,这个只能去看该模块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等当前数据传完才能进行下一次传输,具体速率跟模块和网络都有关。
有些符号发不了跟模块固件程序的 ...

好的,多谢了!这个模块的数据手册能查到这方面的内容不多,也没有技术支持。所以打算放弃这个模块了。

网友B:
GPRS模块的原理都大同小异,在你配置模块是参数指令有个时延,根据网路环境有关,但不会大于35s。所以,你的程序中要有等待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这个模块的数据手册能查到这方面的内容不多,也没有技术支持。所以打算放弃这个模块了。 ...

对速度有要求,最好换用4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