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CI的接口背板的电路设计要求,及pci9054芯片电路板的走...

楼主(2017-04-26):
自己画了CPCI接口的串口卡板子,结果查到x86主机找不到硬件,求这方面设计要求,望高人指点

网友A(2017-06-14):
没图你说个J 8

网友B:
检查PCI9054的reset输出,如果高,pci9054正常。
如果低,检查输入的时钟,或者先不要焊接配置eeprom,让9054进入默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