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R2110的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这一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7-04-26):
查看中文资料时,IR2110有一项参数是说,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对比其英文数据手册,有一项参数是Output high short circuit pulsed current。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一参数对实际的电路设计有什么帮助呢?比如说两片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电路。

网友A:
它的负载时MOS管栅极,相当于电容,只在On到Off切换或Off到On切换时才有电流,所以它能够给出窄脉冲电流就够了。(连续提供大电流它的功耗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