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86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用LM386搭试了一个功放电路。电路就是官方推荐的接法
存在2个问题。
1、当使用20倍增益时(1、8脚悬空),喇叭很沙哑,这个确定是功率不够造成的,于是换成了50倍增益(1、8脚用12K\10UF电容接起来,声音效果很好了,但是不播放音乐时,喇叭有很大电流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如果音源不是音乐,而是MIC经电脑 QQ电话,再从电脑的音频输出口接入功放,那么人说话时,每说完一个字喇叭都会啸叫(感觉好像是自激震荡)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是噪声很大造成的,可以用滤波器滤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是噪声很大造成的,可以用滤波器滤除噪声

谢谢。主要是电路板是搭试的

网友B:
啸叫是喇叭出来的信号被话筒再次采集了
噪声大多加滤波,特别是电源滤波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这一点特别注意.
很大的电流声, 环境低噪和电源纹波等因素很重要, 优质滤波电容往往在音响电路特别注重, 也是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