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滤波的一个小问题,50分全给了,希望大家多说点。

楼主(2017-04-26):
这是由三个 二阶 无限增益多路反馈 有源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级联产生的6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5HZ。
在输入端输入 由5mV直流电压、200mV 50Hz的交流电压,以及100mV 150Hz的交流电压合成的电压信号。
按理说应该滤波交流电压,只输出5mV的直流,但是用MULTISIM仿真为什么输出只有2.5mV左右呢?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是逐级测量,因为此电路一共有三级。就是说,输入你所述的三个叠加的信号,测量第一级输出,再测量第二级输出,最后测量第三级输出。
因为是仿真,同时测量三级输出也很容易。除用电压表测量直流电压外,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是逐级测量,因为此电路一共有三级。就是说,输入你所述的三个 ...

我就是用直接用示波器看的,仿真结果在这,分别是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是逐级测量,因为此电路一共有三级。就是说,输入你所述的三个 ...

我觉得是不是二三级的参数设置出了问题,导致二三级间有电阻分压,二三级的真正输入减少了,我去试试,非常感谢专家-。-

网友B:
楼主把仿真电路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仿真电路文件贴出来看看。

这是MULTISIM 13 设计图的,解压后直接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是逐级测量,因为此电路一共有三级。就是说,输入你所述的三个 ...

是不是没有考虑运放的直流失调电压?需要补偿?但是差的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有考虑运放的直流失调电压?需要补偿?但是差的有点多

该运放失调电压没有这么大。

网友C:
查第一级输入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第一级输入端电压,

输出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第一级输入端电压,

输入端没问题,。

网友C:
我不信,请发第一级输入端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请发第一级输入端波形图,

不规则的就是输入的电压波形,由上面我讲的三个信号合成

网友C:
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第一级的几个电阻设置得太大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电压降,

试一试将第一级所有电阻减小到原来的1/10倍,所有电容增大到原来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第一级的几个电阻设置得太大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电压降,

试一试将第一级所 ...

ha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第一级的几个电阻设置得太大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电压降,

试一试将第一级所 ...

谢谢,非常感谢,豁然开朗,的确,按照你的方法,输出将近3mv,比原来2.5mV大了不少,我再试试,摸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第一级的几个电阻设置得太大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电压降,

试一试将第一级所 ...

你的建议非常好,但是,好像没办法避免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我仿真了下,5mV直流电压,最好的结果是输出4mV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非常好,但是,好像没办法避免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我仿真了下,5mV直流电压,最好的结果是输出4 ...

当然有办法:

1、按照上面帖子的办法继续减小电阻、增大电容;

2、运放同相输入端串联与运放反向输入端等效的直流电阻;

这是基本功啊,

网友D:
计算的公式是 Gn[ibn*(R03+R01//R02)-ibp*Rp+Vos],下标n,p分别代表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Vos,失调电压,Gn=1+R02/R01

网友E: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的公式是 Gn,下标n,p分别代表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Vos,失调电压,Gn=1+R02/R01
...

这是啥
。。。。。

网友D:
这个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啥
。。。。。

运放偏置电流,失调电压 引起的输出误差

网友D:
计算一下: uo=(1+r2/r3)*[ibn*(r1+r2*r3/(r2+r3))+vos]=0.52mV

网友D:
ibn,ibp,运放工作两输入端的输入电流。vos运放失调电压。multisim的模型参数和op200az的datasheet的典型参数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ibn,ibp,运放工作两输入端的输入电流。vos运放失调电压。multisim的模型参数和op200az的datasheet的典型参 ...

大哥。跪谢。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学生,很多概念不懂,你的提点,我懂了,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和亲自动手的帮助。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跪谢。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学生,很多概念不懂,你的提点,我懂了,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和亲自动手的 ...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搞清了问题的原因。
首先,没有将运放偏置电流、失调电压 引起的输出误差消除,现在在正相加入了合适的电阻,已经将这个干扰解决。谢谢你的帮助。

其次,问题的原因真正在于,我输入的直流电压根本没有达到5mV。我通过0.5V的直流电源,利用100kΩ和99900kΩ的电阻构成一个回路,从100kΩ电阻引出电压信号,理论上应该输出0.5mV,但实际也就是有3mv。但我在这个滤波电路和引出的这个电压信号之间加了一个增益为10的仪用放大电路。理论认为输出到滤波电路的直流电压为5mV。实际上根本没有,应该是中间的仪用放大电路减少了幅度(尽管放大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仿真电路文件贴出来看看。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搞清了问题的原因。
首先,没有将运放偏置电流、失调电压 引起的输出误差消除,现在在正相加入了合适的电阻,已经将这个干扰解决。谢谢你的帮助。

其次,问题的原因真正在于,我输入的直流电压根本没有达到5mV。我通过0.5V的直流电源,利用100kΩ和99900kΩ的电阻构成一个回路,从100kΩ电阻引出电压信号,理论上应该输出0.5mV,但实际也就是有3mv。但我在这个滤波电路和引出的这个电压信号之间加了一个增益为10的仪用放大电路。理论认为输出到滤波电路的直流电压为5mV。实际上根本没有,应该是中间的仪用放大电路减少了幅度(尽管放大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第一级输入端电压,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搞清了问题的原因。
首先,没有将运放偏置电流、失调电压 引起的输出误差消除,现在在正相加入了合适的电阻,已经将这个干扰解决。谢谢你的帮助。

其次,问题的原因真正在于,我输入的直流电压根本没有达到5mV。我通过0.5V的直流电源,利用100kΩ和99900kΩ的电阻构成一个回路,从100kΩ电阻引出电压信号,理论上应该输出0.5mV,但实际也就是有3mv。但我在这个滤波电路和引出的这个电压信号之间加了一个增益为10的仪用放大电路。理论认为输出到滤波电路的直流电压为5mV。实际上根本没有,应该是中间的仪用放大电路减少了幅度(尽管放大了10倍)

网友C:
我就说你输入有问题,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搞清了问题的原因。
首先,没有将运放偏置电流、失调电压 引起的输出误差消除,现在 ...

请楼主发一下正确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发一下正确的图纸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图有点乱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