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驱动问题

楼主(2017-04-26):
(无正文)

楼主:
@chunyang 老师,你看看电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先检查驱动,特别注意频率是否准确,M4是否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驱动,特别注意频率是否准确,M4是否导通。

老师,我测量了,mos管1脚输入的是5V的方波 ,在3脚检测到的是几百毫伏的方波信号,这是什么原因。中周的频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测量了,mos管1脚输入的是5V的方波 ,在3脚检测到的是几百毫伏的方波信号,这是什么原因。中周的 ...

@chunyang 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测量了,mos管1脚输入的是5V的方波 ,在3脚检测到的是几百毫伏的方波信号,这是什么原因。中周的 ...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 超声波电机原理与设计 316页 23.7M 书签版 ◆〓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
〓◆ 超声波电动机原理与控制 187页 15.1M ◆〓
〓◆ 超声波探伤相关专辑 10册 66.3M ◆〓

网友C:
资料丰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测量了,mos管1脚输入的是5V的方波 ,在3脚检测到的是几百毫伏的方波信号,这是什么原因。中周的 ...

检查MOS管是否完好,管脚有没有搞错,再查查T4初级是否存在开路或焊接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 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注意MOS管的开启电压,必须是5V能驱动的型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