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C33063A 输出电源纹波达500多毫伏

楼主(2017-04-26):
我在设计一宽电压供电的IC卡读卡器,用电源芯片 MC33063A。
     要求电源的输入是24V ,输出为3.3伏,但是发现3.3V 上的电源纹波达到500多毫伏。
附图是纹波测试照片,原理图和PCB,和参数计算。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为什么纹波那么大!怎么才能降下来?谢谢!

低频纹波

低频纹波

高频纹波

高频纹波

参数计算

参数计算

楼主:
测试发现,高频噪声是IC卡读卡线圈的频率。加上测试的时候,示波器的地和探针的回路面积过大,被叠加到了测试结果里面。去掉IC卡的线圈噪声后,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可以达到近300毫伏,还是太大了

网友A:
电感电容用大些。
34063的电感应该用到几百uH, 电容用到几百uF至几千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