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这个滤波器带宽弄不出来,能帮忙看看嘛?

楼主(2017-04-26):
这个桥接T型是个全通网络,但是三篇论文里说,并联一个电容,有截止频率,我用ADS仿真不出来,、
不明白1:明明是全通网络,为啥又有截止频率?

有知道的吗?求解

网友A:
左边的T型网络是低通滤波器,并个电容则提供了一条高频通路,该电路仍然跟频率有关,你拆成两部分独立分析就是。在LC元件参数取值确定下,你画两条频响曲线,再将二者合成,这样更容易明白。注意,两条曲线并不是对称的,无法彼此补偿,所以无法实现平坦的“全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T型网络是低通滤波器,并个电容则提供了一条高频通路,该电路仍然跟频率有关,你拆成两部分独立分析 ...

1.还有互感。那是那两条频响曲线?
2.即使不理解原理,那仿真应该仿的出来吧,我用ADS都仿真不出啊???这个怎么解释,我只仿真出来全通,不是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还有互感。那是那两条频响曲线?
2.即使不理解原理,那仿真应该仿的出来吧,我用ADS都仿真不出啊??? ...

有没有互感要看两个电感的位置,如果存在互感,那么问题就复杂多了,所以此类电路通常不会让两个电感紧挨着。如果刻意的需要互感,那应该使用变压器。仿真软件未必对此有效,没试过,无法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