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想问下,256信道数的数字对讲机,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7-04-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在容量大的时候不容易因频道选择恰好相同而发生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在容量大的时候不容易因频道选择恰好相同而发生干扰啊。

容量大,是哪方面的容量大呢?这个我有些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量大,是哪方面的容量大呢?这个我有些不理解!

就是说信号覆盖区域内的对讲机数量很多。

网友B:
就好比单位电话总机一样,如果只有一条中继线,只要一个人打电话,你就不能用了,中继多了就可以多路同时使用。对讲机也一样,16信道的一旦都被占用,就会相互干扰,256信道选择余地就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信号覆盖区域内的对讲机数量很多。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好比单位电话总机一样,如果只有一条中继线,只要一个人打电话,你就不能用了,中继多了就可以多路同时使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