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级联

楼主:
做了一个二级运放,对于两级之间的连接存在疑惑,求解答:如图中的电容C11是否需要?添加的意愿是起一定的滤波作用。工作频率10MHz

网友A(2017-04-26):
C11是为了隔直,就是去除掉第一级失调电压引入的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1是为了隔直,就是去除掉第一级失调电压引入的偏置

两级之间和输出需要匹配么?在10MHz这种高频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级之间和输出需要匹配么?在10MHz这种高频条件

因为是高频信号,所以一定要考虑RC衰减效应,R就是后级运放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高频信号,所以一定要考虑RC衰减效应,R就是后级运放的输入阻抗

对于RC衰减不是很懂。这个RC该如何考虑??请问有相关的书籍吗?我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RC衰减不是很懂。这个RC该如何考虑??请问有相关的书籍吗?我需要学习一下。。 ...

1/2πRC,要远大于10MHz,比如100MHzR就是后面等效对地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πRC,要远大于10MHz,比如100MHzR就是后面等效对地阻抗

我懂起了。。你是说电容C11和后一级输入电阻构成高通滤波器,你是说衰减时间太长了,频率过高,导致压摆率不够。。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加C11
又或者添加中间级由运放构成的高通滤波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