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利用STM8S003的ADC引脚做电压检测,电压低时,ADC检测值偏低

楼主(2017-04-26):
如图,做0-100V电压检测显示。ADC的读数乘以分压系数0.12353,得到电压并显示。
电压越低比如5V(显示4.8V) 3V(显示2.7V) ,高电压显示的值与结果差不多。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量化值太小了, 1/2 个 lsb 的量化误差也引起结果也明显起来了

楼主:
量化误差最多1/1024吧,这个量化误差也只有0.12353V,而实际差别达0.2V 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