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双向可控硅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看到可控硅的应用,想做一个调压电路,电路如图:
L和N之间电压220VAC,PWM信号为单片机提供,根据过零检测输出100Hz的方波控制光耦开关,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Lout的输出交流有效电压。
但我不接RL的负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到Lout和N之间,能够根据PWM占空比的变化实现交流有效值的变化0~220V,但是当我接上RL的负载之后,Lout和N之间的电压要么我关断光耦为0,只要有导通,就会变成220V,并不能控制电压变化,求指导该怎么修改。

网友A(2017-04-26):
可控硅导通之后,要到电源过0点才会关断的。
如果你的PWM频率比较高,就会每个半周都导通。

网友B:
一般都是过零检测,还要注意触发的时候,控制极电压都是相对第一阳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过零检测,还要注意触发的时候,控制极电压都是相对第一阳极的

休息了一天,突然发觉好像自己忘了这个可控硅的关断条件没满足,我的PWM是同步过零检测,根本不能关断,他的关断条件是A1和A2极过零的时候,电流为0自动关断;所以我应该用PWM控制相位偏移。待会儿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