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基于USART IAP在线应用编程的实例啊.

楼主(2017-04-26):
有没有基于USART IAP在线应用编程的实例啊,想要做这么一个升级?

网友A:
官方的软件,直接跳boot接口,好像就可以串口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软件,直接跳boot接口,好像就可以串口升级的。

我还以为需要像其他芯片一样,写boot,或者配置系统的。

网友C:
前提是你的mcu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串口的

网友D:
除了偏门的小芯片,其他片子都是带有串口下载的。

网友E:
估计是问的stm32吧,官方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很多的。

网友F:
串口的简单,其他芯片的驱动才是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