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编译器调试时出现如下警告(堆栈指针超出范围)请问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7-04-26):
使用atomthread,在stm8s208上,调试时出现: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0x000071)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0800 to 0x001800)
已经把栈设的很大。

网友A:
是不是配置问题, 看看是不是地址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用了OS就会有这个问题。你自己要确认这些栈指针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啥办法不要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怎么结贴呀?哪位知道结贴在哪里?用的QQ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