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200A 继电器该选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2017-04-26):
跪求答案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问继电器厂家吧
这个电流等级好像叫接触器

网友B:
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继电器也叫中间继电器,大功率的就是接触器了;

网友C:
预算多少?安装空间多少?预算充分空间又有限的话可以选用高压直流继电器

网友D:
200A的,可以选巴斯巴继电器,高压的有450V与750V,200A的,低压有48V-200A的 ebusbar.net,高压的200A一个价在220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