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教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TB6600

楼主(2017-04-26):
淘宝上好多卖这款驱动器的卖家,有人用过这个驱动器吗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得说应用参数呀。一般情况,电流在1~3A,在36V及以下电压应用,问题不大。 其它的就得考虑厂家的质量控制和外壳散热方面了。

像驱动器标记0.5A~5A电流的,记得加上正负0.5A去考虑

网友B(2017-06-15):
可自行生产的步进驱动器技术资料
一、产品简介
特点
●全新32 位DSP 技术
●超低振动噪声
●内置高细分
●参数自动整定功能
●精密电流控制使电机发热大为降低
●静止时电流自动减半
●可驱动4,6,8 线两相步进电机
●光隔离差分信号输入
●脉冲响应频率最高可达200KHz(更高可改)
●电流设定方便,可在2.4-7.2(峰值)之间任意选择
●4 位拨码,共16 档细分
●具有过压、过流等保护功能
应用领域
适合各种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例如:雕刻机、打标机、切割机、激光照排、绘图仪、数控机床、自动装配设备等。在用户期望小噪声、高速度的设备中应用效果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