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便宜的单片机介绍

楼主(2017-04-27):
应为是在芯片公司所以做的项目少,也不考虑成本,所以一直是用STC的单片机,但是现在开始做项目了发现太贵了,1块多客户接受不了。但是毕竟熟悉就是C语言,汇编早忘了。
     求推荐一个便宜的单片机,SOP8封装就可以输出有个4个引脚,flash不用很大4K就行,关键是容易从STC芯片转过去。现在习惯用STC15W104类似就行。谢谢

网友A:
没有那么多选择的 SOP8 4K的很少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赛元的 8051内核  Keil C编译

但价格也不便宜,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5019411445 曾 QQ550489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多选择的 SOP8 4K的很少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赛元的 8051内核  Keil C编译

但价格也不便宜,如果有 ...

这个大概要多少钱呢,串口可以直接下载是把?需要专门的下载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大概要多少钱呢,串口可以直接下载是把?需要专门的下载器吗??

用专门下载器的 可以加我QQ 价格这里不是那么方便说的

网友B:
可以联系我,给你推荐更具有优势的单片机

网友C:
中颖单片机你可以问下。stc你选一下资源更少的问一下

网友D:
em78之类吧, 兼容PIC的 (也不是直接二进制兼容, 程序还得改改)
OTP的据说能到两毛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78之类吧, 兼容PIC的 (也不是直接二进制兼容, 程序还得改改)
OTP的据说能到两毛以下. ...

好的,谢谢。我看一看

网友E:
支持国产呀,国产的选择性就比较多了

网友F:
去看看ST的单片机,好用,现在价格也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看看ST的单片机,好用,现在价格也便宜了

很便宜吗??现在在看国产的单片机

网友G:
OTP的考虑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H:
麦肯(MDT)单片机这种类型的有很多,你可以上查查。。。。。。。QQ:459023641韩生/微信:hanlie2345678

网友I:
我有OTP的8脚,价格2毛多一点点,量大可以代写程序代烧录。

网友H:
这个MDT系列有很多呀QQ:459023641详谈

网友J:
这个一大把了。从0.2-多少有多少。

网友K:
要求价格极低建议找一些国产OTP的,用量大的话价格应该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要求价格极低建议找一些国产OTP的,用量大的话价格应该可以的

国产超高性价比USB单片机,CH554系列USB Flash型单片机带触摸按键,带ADC,售价1元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多花这一块多钱,客户花不起吗?我看都是这商人恨利太少吧!不惜为这一块多钱放弃声誉而已…… ...

有些厂商就是跑量的一个如果省1.00一万就10000.00,那十万,百万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去看看ST的单片机,好用,现在价格也便宜了

现在的STM8你可以看下  几毛钱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STM8你可以看下  几毛钱的也有

大多是1块以上啊,几毛的是那个型号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STM8你可以看下  几毛钱的也有

STM8哪个型号几毛钱?

网友P:
STM8S001   准备推出的这款,很不错,很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STM8S001   准备推出的这款,很不错,很看好。

刚看到消息哦,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