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如何检测强磁场中磁场uT级变化 该选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7-04-27):
请问各位大神   如何检测强磁场中磁场uT级变化  该选用什么方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那要看变化的频率了。

网友B:
参考 核磁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变化的频率了。

变化频率比较低   非常之低   甚至只有1-2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核磁原理?

核磁原理不是太懂   不过老板已经具体要求  不能使用磁通门和核磁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变化的频率了。

磁场强度大概在3000gaus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电磁感应定律,感生电动势为磁通的时间变化率乘以匝数。
今已知磁通密度变化量为1微特斯拉,变化频率为1H ...

您说的是电磁感应测量方法   这个我知道   很遗憾老板已经明确要求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不仅要检测一个2000G-3000G的匀强磁场的微弱变化,我还要在400平方厘米大小的范围中定位一个1立方毫米的物体的具体位置,定位精度要达到3平方厘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电磁感应测量方法   这个我知道   很遗憾老板已经明确要求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不仅要检测 ...

定位物体位置,可以用其它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电磁感应测量方法   这个我知道   很遗憾老板已经明确要求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不仅要检测 ...

如果待确定位置的物体非铁磁性物体,那么用测量磁场的方法也无法确定其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化频率比较低   非常之低   甚至只有1-2Hz

那理论上只能硬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场强度大概在3000gauss左右

那就没办法了,至少不是常规电子技术能应对得了的,你自己算算需要的分辨率和精度就该知道。由此可以推理得出结论,你必然是弄错了应用需求,凭空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完全荒唐的指标。当然,也不排除是项目提出者的荒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待确定位置的物体非铁磁性物体,那么用测量磁场的方法也无法确定其位置。 ...

在一个非标准匀强磁场  一个金属体切割磁场运动   所产生的磁场变化有个范围,根据变化的最大值与测量探头(阵列的形式排列)的位置可以定位  您看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吗  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测量比较强的磁场中微弱强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至少不是常规电子技术能应对得了的,你自己算算需要的分辨率和精度就该知道。由此可以推理 ...

预言形式的开发   要求就是能检测1立方毫米的金属体   并能定位位置   测量距离半米左右
在一个非标准匀强磁场  一个金属体切割磁场运动   所产生的磁场变化有个范围,根据变化的最大值与测量探头(阵列的形式排列)的位置可以定位  您看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吗  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测量比较强的磁场中微弱强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至少不是常规电子技术能应对得了的,你自己算算需要的分辨率和精度就该知道。由此可以推理 ...

上面说的只是我的一种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一个非标准匀强磁场  一个金属体切割磁场运动   所产生的磁场变化有个范围,根据变化的最大值与测量探 ...

一个金属体切割磁场运动,磁场未必产生变化。绝大多数金属并非铁磁材料,在均匀磁场中运动(无论是平动还是转动,也无论是哪个方向)并不会影响磁场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金属体切割磁场运动,磁场未必产生变化。绝大多数金属并非铁磁材料,在均匀磁场中运动(无论是平动还 ...

由于我的磁场非标准均匀磁场   金属体切割磁感线时  应该会有电流的出现  一旦出现电流  不是有感应磁场的出现吗  根据磁场是矢量   空间一点的磁场强度应该会有变化的吧   大神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我也只是了解  不精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我的磁场非标准均匀磁场   金属体切割磁感线时  应该会有电流的出现  一旦出现电流  不是有感应磁场 ...

先假定你的金属体线度远小于磁场范围。
当金属体从磁密高处移动到磁密低处或者从磁密低处移动到磁密高处,金属体内会产生感应电流,而感应电流会改变原磁场分布。但在磁场均匀处则不会产生感应电流,也就不会影响原磁场分布。如果金属体不移动,当然磁场更不会产生什么变化。
不知道你是要首帖所说“检测强磁场中磁场uT级变化”呢,还是要测定金属体位置,还是要检测金属体位置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我的磁场非标准均匀磁场   金属体切割磁感线时  应该会有电流的出现  一旦出现电流  不是有感应磁场 ...

“金属体切割磁感线时  应该会有电流的出现”
这可不一定有电流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言形式的开发   要求就是能检测1立方毫米的金属体   并能定位位置   测量距离半米左右
在一个非标准匀 ...

那根本做不到。不论金属体是铁磁还是非铁磁的,1立方毫米对磁场的影响实在太小,甚至远远超出了常规检测手段的噪声。先弄清检测的目的,再考虑其它间接的手段解决,放弃磁场强度检测法吧,思维不能只有线性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