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为什么PA0在CubeMx中配置为wakeup PIN后,不能作为GPIO中断用了

楼主(2017-04-27):
我在cubemx中sys项目下选择了PA0作为wakeup pin后,为什么不能在GPIO Interrupt中使用了
而且在GPIO Initialize代码中没有看到关于该管脚的配置

楼主:
莫非CubeMX中的SYS配置WAKEUP PIN仅仅是占位用的?

网友A(2020-08-06):
引用 楼主:
莫非CubeMX中的SYS配置WAKEUP PIN仅仅是占位用的?

请问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嘛?我在cube里配置也是出现了红色的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