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备用电源切换及充电电路设计,遇到PMOS管没法完全截止

楼主(2017-04-27):
在做锂电池的充电电路,及USB与电池供电切换电路时,发现本应该在截止状态时,PMOS-Q2没有截止,导致漏极有输出电压,电路在开关没有按下的状态下就开始工作!!不知是什么情况,PMOS采用的是AO3401
USB没有供电,仅靠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压为3.9V),测量得到Q1是导通的,Q2的1脚为0.6V,Q2的2脚3.69V,3脚3.69V,说明Q2也是导通的。。这样一来,VCC供电,导致GP14(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软件拉低不了了,Q3导通,所以按键失去作用
问题:
Q2 为什么没有截止?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R14和R15的阻值设置有问题?
网上搜,有写AO3401的问题,不是很懂。按理说在没有工作的状态下,Q3是不导通的,所以Q2的1脚和2脚应该是等压的,截止才对啊。。为什么??
没搞过硬件,初次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KEY_POWER还接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POWER还接了哪里?

。。!!上周检查出来了。。就是这里在KEY_POWER这里多加了一个上拉导致的。。现在有个新的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按键按下工作正常,VCC为3.6V,GP14为3.3V。长按按键关机,芯片没有正常工作了,但是VCC那里电压还是有3.5V,GP14那里也有3.0V。。相当于电池还在供电,整个电路的电压比正常工作时电压略低,但又没有工作??重新拔掉电池,再装上,电压才能归零。。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VCC为0时,XC6206的输出有0.245V?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