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容易损坏导致反馈的电压不对

楼主(2017-04-27):
大家好,这是一个用pwm控制风机的电路图,我们在作用中时长会出现d3位置的稳压二极管损坏,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如何整改谢谢。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把R8下拉,默认上电不开启;D3换个较大功率的稳压管。

网友B:
损坏,功率换个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8下拉,默认上电不开启;D3换个较大功率的稳压管。

R8和d3不是一路的吧?把它拉低有什么用求解释。

网友:
换稳压管

网友C:
没有回流,能量没有及时的泄放。

网友D:
d3接的可能是风扇的状态(输出)引脚,如果风扇对驱动电路有灌电流,稳压管可能超载。建议这个引脚串个电阻再接稳压管。

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3接的可能是风扇的状态(输出)引脚,如果风扇对驱动电路有灌电流,稳压管可能超载。建议这个引脚串个电阻再 ...

你好D3确实是风机的反馈,本来是想用这个稳压管将风机反馈电压稳定在5v左右,可是时长会出现损坏现象。我想请问的是我这个r3是不是有点小(稳压管为bzv55c-4v3),还有就是r3是不是不该接48v。

网友E:
将48v直接转换成了5v,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可以测量一下,应该偏大,,,,处理办法最好在输出端用三极管打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将48v直接转换成了5v,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可以测量一下,应该偏大,,,,处理办法最好在输出端用三极管打一 ...

或者加电阻做限流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F:
用个MOS管做成限幅度就可以了,具体就是用NMOS  耐压可以高点,s极接输入,G接5V(其它电路的5V等均可),D接你的处理电路即可,电压低于4.5V(电流小0.5V可以全导通)全导通,当输入高于5V,因为射随器原理,其D输出低于G极电压,达到限幅的目的,同时简易在反馈到48V接一只二极管泄放掉感性能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D3确实是风机的反馈,本来是想用这个稳压管将风机反馈电压稳定在5v左右,可是时长会出现损坏现象。我 ...

R3确实是降低一下阻值接5V更好,比如4.7k
原图看不清楚(R3=30k?),稳压管功率不超过10mW,应该不会损坏。
所以我想真正损坏的原因可能是电机状态端口对稳压管的灌电流,这样的话,可以在J2-2与C4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因为不知电机的具体电路,阻值需要测试。不过据我了解,电机的这种端口一般OC输出比较多。
也可以试试在D3上并一个电阻。

网友G:
这样不妥,你这样想干啥呢?  不隔离也就算了,最起码加入三极管电路吧?

网友G:
此问题看上去是因为D3最大耐压达不到48V,
但问题本质是你就不应该这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问题看上去是因为D3最大耐压达不到48V,
但问题本质是你就不应该这么处理! ...

那您给具体说说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确实是降低一下阻值接5V更好,比如4.7k
原图看不清楚(R3=30k?),稳压管功率不超过10mW,应该不会损 ...

R3图上显示的是30K但实际上用的是10K的,我是在想如果48V不稳定,打个比方跳变到60v以上会不会导致二极管损坏的现象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您给具体说说该如何处理呢?

加入一级三级管反向,上拉电源 要 和主控芯片电源保持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