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reset脚到底能不能做输出,做输出之后能不能工作

楼主(2017-04-27):
现在有个项目,用的是ATTINY24,由于管脚不够,用了reset脚做输出,网上好多说RESET脚做输入还可以,做输出烧录的时候恢复不了熔丝位,请求大神进行解答。感谢了

网友A:
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2017-07-18):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能确定吗,你用AVR的单片机多不多?

网友B:
配置为输出以后,ISP就没法进入了,自然也改不回来了,要用高压编程恢复。

网友C:
手册上说能就能To use pin PB3 as an I/O pin, instead of RESET pin, program (‘0’) RSTDISBL fuse. As inputs, Port B pins that are externally pulled low will source current if the pull-up resistors are activated.

网友D:
高压编程

网友E(2017-08-17):
有人验证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