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介绍下#define的用法

楼主(2017-04-27):
命令#define 定义了一个标识符及一个串。在源程序中每次遇到该标识符时,均以定义的串代换它。ANSI 标准将标识符定义为宏名,将替换过程称为宏替换。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identifier string

网友A:
该语句没有分号。在标识符和串之间可以有任意个空格,串一旦开始,仅由一新行结束。

楼主:
宏名定义后,即可成为其它宏名定义中的一部分

网友A:
宏替换仅仅是以文本串代替宏标识符,前提是宏标识符必须独立的识别出来,否则不进行替换。例如:
#define XYZ this is a tes
使用宏printf("XYZ");//该段不打印"this is a test"而打印"XYZ"。因为预编译器识别出的是"XYZ"

网友B:
如果串长于一行,可以在该行末尾用一反斜杠' \'续行。
#defineLONG_STRING"this is a very long\
string that is used as an example"

网友C:
C 语言程序普遍使用大写字母定义标识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 语言程序普遍使用大写字母定义标识符

虽然大家都用大写字母做宏的名字,但用小写也不会导致编译错误的。

网友E:
为什么老有这种帖子,一群小号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