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4-27):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在程序运行中,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有相应的地址

网友B:
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数组的首地址,也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函数代码的首地址,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称为函数指针

网友B:
函数指针定义
函数类型(*指针变量名)(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网友A:
int (*f)(int x);
double (*ptr)(double x);
在定义函数指针时请注意:
函数指针和它指向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应该是—致的;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C(2017-09-15):
字面理解
指针函数是一个函数他的返回值是一个地址!
函数指针是一个指针,它指向某个函数!

网友D(2017-11-27):
这个就是一个指针的问题

网友E:
哈哈,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E:
也是容易出错的地方,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