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7-04-27):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怎么明白

网友A:
板子受很大的力   为什么啊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动舵机吧,这个我也做过1-2个,外力被抑制后是可以保持定位的,力太大也会小幅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受很大的力   为什么啊

因为板子受很大的风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动舵机吧,这个我也做过1-2个,外力被抑制后是可以保持定位的,力太大也会小幅偏差 ...

哦哦,谢谢你的回答!我的这个类似于电动舵机,应该属于位置控制,需要位置闭环控制吗?或者使用什么算法之类的吗?还有就是我看的论文一般是对电机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进行控制,这个位置环应该不同于我所说的外部位置环吧?

网友C:
舵机是带有位置闭环的,也就是说舵机运行到一定的角度了,是可以保持当前角度不变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控制效果不佳,还是可以在套一个位置外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是带有位置闭环的,也就是说舵机运行到一定的角度了,是可以保持当前角度不变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控制效 ...

哦,谢谢你!我还是想问一下,无刷直流电机好像也有一个位置环,感觉和这个舵机的位置环不是一个环把?看了几篇论文,没整明白。

网友C(2017-05-28):
对的,无刷直流电机的位置环程序是要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