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功放输出有杂音?

楼主(2017-04-27):
原理图如图,输入端接的是一个录音模块,开始实验的时候,是按照原理图上的来的,但是噪音太大,后面有看到一些减小噪音的方法,就是把C1给去了,电源上加了220UF和103的电容,是改善了一些,但是还是有兹兹的声音,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A:
LM386这种就别用了,Class AB类BTL输出的功放已经很普及了,输出不需要大电容,电路可比LM386简洁多了,只需要注意供电干净、GND单点接系统GND就可以了,还有音频信号过来,要做好滤波,或者直接用MIC集成处理芯片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这种就别用了,Class AB类BTL输出的功放已经很普及了,输出不需要大电容,电路可比LM386简洁多了,只 ...

只是手头刚好有个这么个模块,用到了想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R2,改为10欧,C4改为47NF 试试,去掉C1,R1

另注意是输入的声音本来就有杂音,还是386电路产生的杂音

网友C:
尽管LM386的应用非常简单,但稍不注意,特别是器件上电、断电瞬间,甚至工作稳定后,一些操作(如插拔音频插头、旋音量调节钮)都会带来的瞬态冲击,在输出喇叭上会产生非常讨厌的噪声。
1、通过接在1脚、8脚间的电容(1脚接电容+极)来改变增益,断开时增益为20。因此用不到大的增益,电容就不要接了,不光省了成本,还会带来好处--噪音减少,何乐而不为?
2、PCB设计时,所有外围元件尽可能靠近LM386;地线尽可能粗一些;输入音频信号通路尽可能平行走线,输出亦如此。这是死理,不用多说了吧。
3、选好调节音量的电位器。质量太差的不要,否则受害的是耳朵;阻值不要太大,10K最合适,太大也会影响音质,转那么多圈圈,不烦那!
4、尽可能采用双音频输入/输出。好处是:“+”、“-”输出端可以很好地抵消共模信号,故能有效抑制共模噪声。
5、第7脚(BYPASS)的旁路电容不可少!实际应用时,BYPASS端必须外接一个电解电容到地,起滤除噪声的作用。工作稳定后,该管脚电压值约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增大这个电容的容值,减缓直流基准电压的上升、下降速度,有效抑制噪声。在器件上电、掉电时的噪声就是由该偏置电压的瞬间跳变所致,这个电容可千万别省啊!
6、减少输出耦合电容。此电容的作用有二:隔直+耦合。隔断直流电压,直流电压过大有可能会损坏喇叭线圈;耦合音频的交流信号。它与扬声器负载构成了一阶高通滤波器。减小该电容值,可使噪声能量冲击的幅度变小、宽度变窄;太低还会使截止频率(fc=1/(2π*RL*Cout))提高。分别测试,发现10uF/4.7uF最为合适,这是我的经验值。
7、电源的处理,也很关键。如果系统中有多组电源,太好了!由于电压不同、负载不同以及并联的去耦电容不同,每组电源的上升、下降时间必有差异。非常可行的方法:将上电、掉电时间短的电源放到+12V处,选择上升相对较慢的电源作为LM386的Vs,但不要低于4V,效果确实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改为10欧,C4改为47NF 试试,去掉C1,R1

另注意是输入的声音本来就有杂音,还是386电路产生的杂音 ...

你说的这种方法确实有改善,谢谢!输入的声音没问题的,应该就是386这边的问题了,分开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管LM386的应用非常简单,但稍不注意,特别是器件上电、断电瞬间,甚至工作稳定后,一些操作(如插拔音频 ...

谢谢!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