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
CAR_PWR是外部输入的12~36V电压,请问该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图中的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什么,电阻R38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7-04-30):
稳压二极管图中都是串联使用的,电压大于稳压值时就击穿了形成一条通路

网友B:
d48和d50是过压保护
d52限制Q54最高电压,钳位。
Q54防反接电路。
CON2接地时Q51导通,pwr-out输出电压。开路是没有输出。
所以此电路是具有输入输出过压保护和防反接的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C(点评):
CON2接地为什么Q51导通呢?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