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漏电流大,加热一下电解电容即恢复正常

楼主(2017-04-27):
一个3.6V电池供电的产品,待机漏电流要求10μa以下,部分产品漏电流在300μa,用烙铁加热电源输入端的两个3300μf的电解,漏电流就变成10μa以下了,放置了2天后再次测试,漏电流还是10μa以下。电解是kemet的,6.3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容放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时间长了。

16年7月出厂的电容应该不算过长吧?是否存放环境有什么要求啊?我们仓库一般这样的物料不会放在恒温恒湿的房间里,就是随便放的。

网友B:
负极板氧化层不致密,应要活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有没做防潮处理?大电解电容有无封胶?

PCB是真空包装的,才从供应商那里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板氧化层不致密,应要活化下。

请问如何活化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活化呢?

用烙铁加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活化呢?

原理是通交流电流活化。

网友B:
不过,凭个人感觉要大电容电解保证极氏电流不靠谙。

网友E:
3300μf的电解温度特性

网友F:
换用陶瓷电容
而且考量下 容值要不要这么大 的

网友G:
应该是电容内部湿度较大引起的

网友H:
与电容存放时间及条件有关系,湿度过大会影响电容极板氧化层绝缘性与阻抗,加热后使用就可恢复正常(活化)。电解电容使用与保存应有防潮处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后续我把电解放置在恒温恒湿的房间保存,验证结果,谢谢。

网友I:
你可以把你的电容分不同湿度等级,做下湿热,然后测一下漏电电流,验证下

网友J:
这个还真要好好注意了,之前发生漏电流主要是打耐压,后来减小容值就OK了

网友K:
  设计思路有点问题把,你一个电池供电的产品纹波又不大为何需要一个3300UF的电解?大电容漏电率在几百uA 都很正常而且很离散性,除非你需要的是换电池之类的防掉电,那么可以上固态,1500UF 6.3V的,漏电应该小一点并且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