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阶] 新手打算购买Pixhawk 飞控

楼主(2017-04-27):
一直在各大论坛看到很多模友在折腾PIXHAWK  飞控   ,   pixhawk 飞控具有很好的开源性  受到很多喜欢折腾模友的欢迎 。
作为新手的我  , 心里也挺痒痒地  打算入手PIXhawk 飞控  , 关于机架方面  希望模友们推荐一下   。

网友A:
采用STM32为主控的一个飞控,功能与其他飞控大同小异。机架呢,要看哪里用了。巡检、高质量航拍和植保之类的应用可以使用6-8旋翼,碳纤维机架。一般的应用,塑料四旋翼机架足够了。还与使用的BLDC电机有关系,需要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STM32为主控的一个飞控,功能与其他飞控大同小异。机架呢,要看哪里用了。巡检、高质量航拍和植保之类 ...

你所说的   “ 采用STM32 为主控的一个飞控”   是里面的芯片吗

楼主:
  淘宝上有很多   ,  质量都是参差不齐的   , 都是自己修改的

网友A:
CPU是ARM核的STM32,数据处理和分析就是这个芯片完成的,

网友B:
CPU直接用407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