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和7812做12V稳压,性能一样吗?

楼主(2017-04-27):
如果不一样,哪个更好呢?

网友A:
肯定不一样。
你说的性能是指什么?最大输出电流?LM317最大输出电流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
你说的性能是指什么?最大输出电流?LM317最大输出电流更大一些 ...

如果不考虑电流,只是从稳压性能的角度来比较。两者价格相似,317外配电阻调整输出电压,使用起来灵活一些。

网友B:
没有比较基础,谈不上谁更好。317额定输出比7812大,如果都在1A内,且需要的就是12V,那么显然7812更好。有了比较基础,谁更好就有了原则,不同的比较基础,结论可以不同。

网友C:
性能有差别,LM317的噪声和输出电压有关,稳定度和比例电阻有关.78XX的噪声是个定值.

网友D:
就电路设计与参数性能指标而言,两者绝非处于同一水平及等级:LM317明显优于7812。但在实际应用中,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若供电及负荷情况完全相同条件下,前者优于后者是无可非议的。

网友E:
性能其实差不多的,常规使用,固定12V的就用7812,毕竟电路简单,需要调整电压的,就用317,毕竟灵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