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产品

楼主(2017-04-27):
ADSL产品Loop 测试长距离不连线(20kft),求哪位大神有经验,帮忙提供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ADSL最远只支持3公里左右,一般要控制在1公里以内,你来个2万英尺(奇怪了,为啥要用英制?),都超6公里了,不连线很正常。ADSL的最远通讯距离跟电缆质量的关系很大,但超限也不行,电缆成本会呈指数型上升,你打算用金线、银线还是高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