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用过SONIX松翰单片机 烧录器MPIII USB读取错误问题

楼主(2017-04-27):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线等!

网友A:
以前搞过一回,没事的,找松翰原厂升级一下固件就解决了。

楼主:
一定要找原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一回,没事的,找松翰原厂升级一下固件就解决了。

一定要原厂解决吗?大神,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呢

网友B:
确定IC是对的?
2722A我用过....下载软件更新 一下
第一次用吗?之前用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原厂解决吗?大神,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呢

只能升级固件来解决,当时好像松翰升级了软件,有个版本跨过去升级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直用旧版本的不更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