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用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控制旋钮开关闭合好些呢?

楼主(2017-04-27):
最近准备做一个用电机控制阀门开关闭合的模块,整个过程是PC端通过WIFI模块发送指令给MCU,控制电机的启动,电机正转2圈打开,然后PC发送闭合指令,电机反转2圈闭合,选了个直流有刷减速电机)(带霍尔的,不过只有AB相),转矩应该是够了,但是不知道其他部分能不能满足。也看了一个无刷直流减速电机,感觉太贵了。我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用步进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用步进也可以;

导师说步进可能出现卡齿的现象,喊我用直流电机控制。最主要是的没工具测量需要被带动的旋钮,转矩是有多大,只能往大扭矩电机选了(比扭开水瓶盖的力小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师说步进可能出现卡齿的现象,喊我用直流电机控制。最主要是的没工具测量需要被带动的旋钮,转矩是有多 ...

那就用有刷了,加堵转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有刷了,加堵转保护;

嗯,目前选的是一个12V有刷带霍尔的直流减速电机(电机转速11000,带动的减速齿轮52),不过霍尔只有AB相,我是不是得换个ABZ相的传感器比较好呢?用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064925304驱动器控制电机的启停换向和速度控制。不过他这个没测试刹车的反应时间,如果我想电机转两圈就能马上停止,不发生滑动,这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目前选的是一个12V有刷带霍尔的直流减速电机(电机转速11000,带动的减速齿轮52),不过霍尔只有AB相 ...

用AB相也没问题啊,主要是程序的成立;

至于你的驱动器,要看有没有电刹车功能,不是所有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

正常的做法,知道快停的时候,先减速,再停止;
遇到紧急情况,再直接停止;

不滑动是不可能的,多少会有些滑动;
刹车一般是机械抱闸或电刹车,一般用电刹车,和你的负载有没有接,还有当前转速有关;
就和开车一样的,速度越快越刹不住,只能慢慢刹车;

网友B:
可以这样,mcu给出的是开启/关断和正反转信号。在转盘上加微动开关来作为开/关行程限位信号,mcu检测到后关断电机。

网友C:
用无刷的好控一点吧,对有刷的控不太了解,我基本都用无刷

网友(2017-06-05):
步进电机怎么可能卡齿!!!对于恒定负载,3D打印个轴,用拉力机拉侧转矩,我就是这样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