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DAC 连接运放该考虑什么

楼主(2017-04-28):
DAC 和运放连接时,需要考虑阻抗匹配,这里推荐一篇应用手册,详细介绍了Op是如何和DAC连接的

网友A:
DAC与运放的都是模拟电子设计的重点的。

网友B:
这个最主动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直接的收下了,该方面综合的资料的比较少

网友D:
居然是英文版本的。好纠结

网友E:
还需要考虑外部的干扰问题。

网友E:
阻抗匹配针对不同的电路也不同。

网友F:
高速运放输入阻抗和输出的“阻抗匹配”

网友F:
导线阻抗与后一级运放的输入两者阻抗不匹配,导致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