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复变函数理论中的几个为什么!

楼主(2017-04-28):
复变理论是电路理论的核心基础课程,这本书中的公式,大约800个,"硬学"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只要弄清楚几个为什么,这门课学起来就轻松了!

楼主:
第一个为什么:
为何要引入黎曼球?

请注意,以前多次强调,这里不是大学毛概之类的考试,不管懂不懂,都要把试卷写满,辛苦分总是有的!
没说到点子上去,扯再多也白搭!

楼主:
第二,为何这门课老是跟奇点过不去,几乎是从头杠到尾?

以上两个为什么,请用30个以内的汉字简要说明一下就行了!

楼主:
第三,请问在解析延拓过程中,在两次连续延拓的共同区域,函数值变不变?前面一次是解析点,后面一次有没有可能变成奇点了?

楼主:
第四,复变函数有个关键,核心的特性,就是落叶知秋!即对于没有自然边界的复变函数,只要知道无穷小的一个区域特性,那么整个z平面上的复变量就确定了!
如何理解这个特性?

网友A:
你这样看帖子不难受吗?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看帖子不难受吗?大哥?

人家是要炸鱼,懂的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要炸鱼,懂的自然懂

我哪有那么悠闲!

每个人逛论坛的目的都大不相同!有的人是想娱乐,有的人是想打发时间,有的人是在捕捉商机,有的人是想学点知识,有的人是想长点见识,有的人是想伟大,有的人。。。

我的目标是:论坛见证一个人的成长!每年帖子都不同,能看见一个人的前行!总而言之,我不想8/9岁时玩收音机,6.70岁时还在玩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哪有那么悠闲!

每个人逛论坛的目的都大不相同!有的人是想娱乐,有的人是想打发时间,有的人是在捕 ...

你的鱼快出来了,再多写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鱼快出来了,再多写写

你讲那个阳春白雪大师啊?

很多基础知识都搞不定,弄的我没兴趣跟他玩了!尤其是上天有源话题,雷人雷的外焦内嫩,实在是没心思玩了!
比如小孩有把沙土和根小棍就能玩半天,而且能玩的津津有味!!偶尔再撒泡尿在沙土上,然后用小棍搅拌,那玩的真是不亦乐乎!而成年人看了就感觉无聊了!而如果成年人也这样玩,人家会说不正常!

所以,没人陪着玩,俺只能自娱自乐了。

楼主:
第五,∞点有多变态?

一般书上写的太严肃了,而且不知不觉使用了不少技巧,导致读者无法体会∞点有多变态!

我们上面提到了黎曼球,北极是∞,南极是原点0!
问题来了:北极的围线积分如何确定?
假设除了∞点之外的黎曼面上有有限个奇点,做个围线包围它们!!!由于黎曼球是闭合的,我们所做的围线,既可以理解为包围奇点,也可以理解为包围的是北极(只不过围绕方向相反),既然如此,两种情况下的围线积分应该相等!而我们假设奇点根本不在∞处,对应的积分应该为0,于是一个为零,一个不为零,两个还相等,矛盾就来了!
为化解此尴尬,一般书上直接给出一些求解规则,做强制性规定!
最常见的错误做法,就是利用变量替换,取倒数,把∞点倒腾到原点0处,然后使用常规处理方法!这样做是不行的,变态的∞点会使所有常规舞器都失效!

知道这个后,再来看数学书,是怎么耍滑头的:
窜上去就定义个∞点的留数,规定积分路线方向是负的,这样立马把问题求常规围线积分,取个负号就了事了!
有了这个∞点留数定义,它能得到奇点留数和为0的定理,就不足为奇了,方向相反,抵消了么!

总而言之,耍赖的策略就是躲!对∞点不理不问!

楼主:
关于∞点带来的麻烦,请思考:如果∞点有个奇点,那么能否根据留数定理,得出该点的围线积分≠0?

网友C:
大师你推荐几本书吧

网友D(2020-12-08):
微积分以后数学中的问题,主要就出在对于无穷小和无穷大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方法上,逻辑关系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