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系列ad的精度如何,谁实际用过的吗?

楼主(2017-04-28):
HX711系列ad的精度如何,谁实际用过的吗?

网友A:
看数据手册,这是24位的ad,达到20位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成了包括稳压电源、片内时钟振荡器等其它同类型芯片所需要的外围电路,具有集成度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性强等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成了包括稳压电源 ...

这个芯片比起同样adi或者TI的ad来说,差的很远了。

网友D:
HX711降低了电子秤的整机成本,提高了整机的性能和可靠性。该芯片与后端MCU 芯片的接口和编程非常简单,所有控制信号由管脚驱动,无需对芯片内部的寄存器编程。输入选择开关可任意选取通道A 或通道B,与其内部的低噪声可编程放大器相连。通道A 的可编程增益为128 或64,对应的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分别为±20mV或±40mV。通道B 则为固定的64 增益,用于系统参数检测。芯片内提供的稳压电源可以直接向外部传感器和芯片内的A/D 转换器提供电源,系统板上无需另外的模拟电源。芯片内的时钟振荡器不需要任何外接器件。上电自动复位功能简化了开机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E:
一般应用,比如人体秤之类的还可以,精度太多的场合就算了。

网友F:
我用过,取的18位数据,精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他性能差点。

网友G:
低成本的ad芯片,肯定其他方便的性能就下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这是24位的ad,达到20位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的,根本不会达到手册说的22bit的精度的。

网友I(2017-06-14):
不知道用在其他地方如何? 如果能达到16位精度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