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一个运放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7-04-28):
各位大侠:你们好!
          遇到一个运放电路,不知其工作原理,请各位指点一下,电路图如下:

测试输入输出电压在工作过程中变化:当Vin_1输入电压为0V时,Vout(第4脚)输出为0V;当Vin_1输入电压为2.6V时,Vout(第4脚)输出为3.9V,从这里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比例运放电路,但不理解的是反馈环路中三极管Q1
在电路中的作用,即使输出为3.9V时,Q1依然是处于截止状态,反馈环路中的阻抗应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运放输出怎么会发生变化呢?

网友A:
这个不是“比例运放电路”。

自己再多测几点就可以找出规律了。

网友B:
有运放的型号没,看下手册资料,运放这个应用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有特殊的需求吧

网友C:
确实是对数放大器。--------表面上是,实际上是构成了正反馈,电路是错的,电路目的也不是对数放大器。

网友C:
构成正反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运放的型号没,看下手册资料,运放这个应用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有特殊的需求吧 ...

运放应该是LM321,这是我根据其表面上的印字“A63A”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构成正反馈,不能正常工作。

因为是现成的电路,根据其表面印字“A63A”来推断该IC应该为运放LM321,如果推断没错的话,电路就是这样子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现成的电路,根据其表面印字“A63A”来推断该IC应该为运放LM321,如果推断没错的话,电路就是这样子 ...

二个输入端的电位是否相等。来判断是否构成闭环。

网友C:
三极管是否是PNP的。这样的话,C极接地,E极接反馈电阻R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现成的电路,根据其表面印字“A63A”来推断该IC应该为运放LM321,如果推断没错的话,电路就是这样子 ...

原理图是前任的吗,还是你抄出来的。明显是有问题。可能实物与原理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是前任的吗,还是你抄出来的。明显是有问题。可能实物与原理不一致。 ...

是我抄出来的,但确实是这样的,这只是一部分电路。我认为这可能是个保护电路,因为Vin_1随着Q5电流增大而增大的,Vin_1增大会引起运放Vout增大,Vout的增大又会引起三极管Q1基极电压增大,当Q5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引起三极管Q1基极电压增大至0.7V,使其导通。三极管Q1的导通最终会引起运放输出为低电平,使Q5关断。这只是推测。后面我也按这个思路来实测验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抄出来的,但确实是这样的,这只是一部分电路

没抄对。

楼主:
抄对了,我反复检查了好几遍。我只是担心对U3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我只是根据其上面的印字来判断的。这个IC封装为SOT-23-5,印字为A6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个输入端的电位是否相等。来判断是否构成闭环。

不相等的,反相输入端(第3脚)为3.0V,同相输入端(第1脚)是随着Q5电流增大而增大的,当第1脚输入Vin_1为0V时,运放输出为0V;当Vin_1增大到2.6V时,输出也增大到3.8V;当Vin_1增大至2.7V时,输出也增大到5.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相等的,反相输入端(第3脚)为3.0V,同相输入端(第1脚)是随着Q5电流增大而增大的,当第1脚输入Vin_1 ...

这就是开环

网友D:
看着就像一个比较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否是PNP的。这样的话,C极接地,E极接反馈电阻R4。

三极管是NPN的,电路画得没有错的。我也想往对数运放电路、比例运放电路及比较电路这方面去想,但感觉都不是。还是实测再说吧,测试好了再来说结果。

网友E:
这是迟滞比较器吧,

网友F:
我用multism仿真了一下。

网友G:
这就是一个迟滞比较器,输入>3V :输出高电平,之后输入<2.4V :输出恢复低电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相等的,反相输入端(第3脚)为3.0V,同相输入端(第1脚)是随着Q5电流增大而增大的,当第1脚输入Vin_1 ...

就差0.1v输出就会有那么大的区别

网友H:
差分比例放大电路

网友I:
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存在正反馈所以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C:
作为比较器,跟15楼的描述不符。

网友J(2017-10-13):
引用 楼主:
运放应该是LM321,这是我根据其表面上的印字“A63A”查出来的。

推荐个丝印反查网站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