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烧录脚的复用问题

楼主(2017-04-28):
  今天遇到了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配置N76E003烧录的DAT和CLK引脚作为普通IO用,然后经过一个三极管到LED,结果烧录显示无法识别芯片。
是不是烧录的时候一定要把烧录引脚悬空,接线如下

网友A:
能不能画个图,这样表述不清不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QwNjk0fGRhZTI2Nzk5fDE0OTMzNjMyNDV8MTc4MTE0MnwxN ...

你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到哪个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到哪个脚上?

DAT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芯片的DAT脚和Nulink_me的DAT脚就被短了,我直接把DAT脚接地也识别不了

网友B:
烧录时候  , 引脚 肯定要断开了,  搞个跳线  烧录时 拔掉。

网友C:
这样烧录会有问题,如果在 ICEDAT 与三极管B级之间串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就没什么问题了,不串电阻,在输出高的情况下,ICEDAT管脚电压会被钳在0.7V左右

网友D:
要断开,三极管会影响电平

网友E(2017-08-07):
三极管基极需要串个电阻,穿了电阻保证ok,100K到100欧应该都行

网友F:
换个数字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