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怎么计算参数?

楼主(2017-04-28):
如下图:

网友A:
T型高通的变形,起作用的仅电容。电容可以等效为一个与频率相关的电阻即容抗,用戴维南定律计算即可。

楼主:
看频率响不是高通,电阻R2对中心频率也有影响。看了好多滤波器的书,没见过有这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频率响不是高通,电阻R2对中心频率也有影响。看了好多滤波器的书,没见过有这么用的。
...

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通,因R1的存在,提供了一条直通通道,但C1和C2的容抗具有高通特性。用戴维南定律可以把该电路简化成一个频变电阻,根据函数即可获知频响。

楼主(2022-03-25):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通,因R1的存在,提供了一条直通通道,但C1和C2的容抗具有高通特性。用戴维南定律 ...

非常感谢!

5年了还能回帖,单凭这个得赞……

楼主(2022-04-29):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