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256GB106单片机VDD与AVDD上电问题,请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设计使用PIC24FJ256GB106芯片的时候VDD与AVDD不是同一个电源,上电时间不同时的,VDD比AVDD快0.5MS左右的时候产品就出现一个问题时钟比原来慢了4倍,测试晶振输入端口原来8M的晶振频率变成了2M了;用同一个电源同时上电就没有问题。数据文档上也没有什么上电时序这个问题,只有提到一点见下面图片,有谁知道这个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问了代理和技术支持也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

网友A(2019-07-19):
什么叫快05ms啊,没董。

网友B:
这个问题难以理解,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上电不同步就会导致频率改变吗

网友C:
那就换成同一个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