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是否可以不用地线

楼主(2017-04-28):
USB接口的一个鼠标键盘复合设备,同时有音频输出。

插在电脑上的时候,音频输出噪音非常的大,经过排查,发现是GND引入噪声,而且不同的电脑引入的噪声大小不同(MBP就一点噪声都没有,ThinkPad噪声非常大,汗。。)

设备作为USB Device使用,自供电,不需要USB进行供电,所以USB的5V并没有接入到设备中

尝试了一下,把USB的地线(包括外壳)断开,不接入设备的地,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问一下USB接口不接地线是否OK?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必须要接的话,要怎样才能够滤除掉地线上的噪声呢?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就接了D+ D- ?

网友A:
可以贴你的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B:
那你的信号高电位是相对于谁的?

网友C:
多半是你的外供电电源有问题,纹波太大或设计不良。

网友D:
USB是类似485的差分信号,不接地线应该也能工作

网友E:
USB不接地线不可以工作。
建议电源做隔离。

网友F:
虽然是差分,但必须接地,你没接地也能用,可能是有其它地线连接

网友G:
外壳接的地 应该是大地
跟电源地不是同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你的原理图来看看

你好,原理图如下,确实是只接了一个D+和D-,GND和外壳都断开悬空了,USB的5V用于给ESD保护芯片供电,并没有接入到整个系统中为整个系统供电。

我测量了我所使用的USB线,是一条公对公的USB线,两端接头的外壳并没有短路,而外壳与GND也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你的外供电电源有问题,纹波太大或设计不良。

我的板子是自供电,没有用到USB的电源,如果是板上的自供电有问题,为何在不接入USB的时候没有音频噪声呢?而且接两台电脑,MacBook没有噪声,而ThinkPad有噪声。

是否需要在USB的地线上面做点**,加个隔离再接入板上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不接地线不可以工作。
建议电源做隔离。

但是很奇怪的是确实可以正常工作啊。。电源可以用什么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4902177548

我整块板子的成本都没有你这个隔离器的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壳接的地 应该是大地
跟电源地不是同一个地

我随便买了一条绿联的USB公对公的线,线两端的外壳并没有短路啊,这样接外壳有什么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的是确实可以正常工作啊。。电源可以用什么隔离呢?

买个独立的电源,两脚插头的。类似这种。代替你原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独立的电源,两脚插头的。类似这种。代替你原来的电源

呃,我现在板上用的就是这种电源啊。

楼主:
各位大神,又排查了一下,这个比较大的噪声,是在电脑(ThinkPad)插上VGA外接投影仪的时候就会有,把VGA拔掉,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有办法处理呢?原理图在上面我回复了,大神们有没有意见啊?
@jjjyufan @chunyang @taoest

网友A:
提供个完整的PDF 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A:
示波器监控下电源上的纹波,尤其是拔插外设时候的波形

网友I:
USB不接地没试过,但看现象个人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
1、楼主采用的供电电源本身纹波是否较大?
2、楼主采用的USBLC6-2SC6本身比较容易受干扰,楼主在这部分地线布线是否由问题?
根据楼主的描述,个人认为第二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完整的PDF 原理图来看看

这个是原理图,不好意思由于是公司的项目,里面有一个IC删掉了,不过不影响的,外围电路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不接地没试过,但看现象个人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
1、楼主采用的供电电源本身纹波是否较大?
2、楼主采用 ...

请教一下,这个ESD保护的IC还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呢?这部分的地其实没有什么特意的布线,因为想来是用作键盘的,不会有特别高的速率。USB的地线是直接与板子上的一片地相连

网友B:
再次答复一下楼主,因为你的设备没有接VBUS 5V,所以不接地久等于只有2线。
USB设备的识别需要数据线有上拉电阻,只有两根线如何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又排查了一下,这个比较大的噪声,是在电脑(ThinkPad)插上VGA外接投影仪的时候就会有,把VGA拔 ...

说明抗干扰性太差,噪声可能来自USB线路的耦合,也可能来自电源甚至系统的耦合。我手里的一台廉价有源音箱就有这个问题,而用书架式组合音响后就再无噪声干扰的问题了。说白了,还是系统设计的差别导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是自供电,没有用到USB的电源,如果是板上的自供电有问题,为何在不接入USB的时候没有音频噪声呢 ...

如果你电源是板载的设计精良的电源,而板子本身的设计也到位,只需选择合适的信号线,那就不会有噪声。外接带有低压长线的电源,或者/以及板子本身的设计缺乏足够的抗干扰能力,那换了合适的信号线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网友H:
整个设计是系统性的,不是哪个器件的问题;这个最考验设计者的水平了,如果实在水平次;则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隔离;因为PC,投影仪等设备你没办法把控。噪声就是因为跟电脑共地导致的。

网友H:
另外 ESD 保护只是能保护你的设备不被静电打坏,降低不了噪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又排查了一下,这个比较大的噪声,是在电脑(ThinkPad)插上VGA外接投影仪的时候就会有,把VGA拔 ...

你的VGA投影是不是和你的电路又有共地或者什么其他联系?

楼主:
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吧。
在外接的USB电源上增加了一个滤波。参考了网上各种帖子,如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6534-1-1.html

目前的现象是,音频噪声消除了,但是USB无法识别,测量D+上的波形,波形快成正弦波了,把USB的GND与板子内部地短接,波形是方波,USB识别正常。
而减小电感值后USB正常了但音频噪声又会复现。目前正在尝试确定这个滤波网络的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