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身边的新塘 + 基于新唐M051的多功能理疗仪设计

楼主(2017-04-28):
1, 目标: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一款具有彩屏界面的理疗仪. 主要有热敷,振动,激光. 快速设定按钮和单项调节按键共计10多个按钮. 带双色工作指示灯. 具备总线输出治疗方式 ,接智能探头; 亦有常规控制探头,由单片机
控制电机的启停, 恒温控制,激光功率调节等;

2, 选用新唐M0的原因: 个人对新唐单片机,尤其是M0单片机有着深刻的应用经验,在抛弃avr后, 新唐M0这一继任者.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 非站台背书,是个人使用的感觉和产品实际运行结果确实如此. avr市面充斥翻新货,新货megaxxA系列也因为新的降成本的制程而没有当年的avr的风采. 而新唐M0 .2.5-5.5v的设计确实非常讨喜.  兼容51的操作方式.让我们这些只会玩玩8051 或者8位机的人,上手很快.  最简单的例子.要操作一个IO.
  8051:  sbit CLK = P1^1;  CLK =1;
  avr:    PORTA |=(1<<0);
M0 :  #define CLK P11     CLK =1;

  可以看出,新唐软件库里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友商的cortexM操作某个io方便多了 ,  让习惯了 8051或者8位机的工程师,可以方便的切换到M0 .
     软件问题解决,其实硬件设计也是非常简单, 新唐配备了Nucad和Nutool-pinconfig,还有pinview
1, pinconfig  可以让你非常简单的去分配复用的io ,然我们随时了解,那些io这样用没有问题. 串口是映射在哪个io , 等等.
2. 配置完了以后,会自动产生出引脚的配置代码.
3, 还不止, 可以通过自动调用nucad ,自动生成sch或者orcad的原理图...
4,这些配置到底对不对呢? 不放心的画 ,可以用个对应mcu的sdk板,比如大新塘送了很多年的M051开发板.直接把刚才的配置代码编译后 ,利用mdk 在线调试 然后在debug菜单下,就可以利用打开pinview

图中,可以轻松看到串口的波特率 ,模拟量输入在那个脚. 非常直观.全球仅此一家.哈哈 夸张了. 确实简单实用.
      原理图如下. 3路pwm.一路控温, 一路输出给激光器 ,调节强度; 一路pwm调节电机的速度;

3,主程序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1-BSP系统初始化 */
    SYS_Init();
    GPIO_Init();
    P20 =0;
    P21=0;
    P22=1;
    /* 2- 蜂鸣器和led测试 */
    BUZZER =1;_delay_ms(10);
    BUZZER =0;_delay_ms(10);
    BUZZER =1;_delay_ms(10);
    BUZZER =0;

    /** 2-应用程序系统初始化*/

        /* 关全局中断 便于初始化单片机 */
        cli();
        /* 定时器初始化 */
    TMR0_Init();
    TMR1_Init();
    TMR2_Init();
    TMR3_Init();

    /* 开全局中断 结束初始化 */
    sei();

    /* pwm初始化 */
    pwm_init();
    /* adc初始化 */
    ADC_initial();

    /* dgus波特率设置 */
    usart1_init(4800);

    /** 带通信功能则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 4800  );
    usart_en_recv( );

    /* 测试代码 */
    BUZZER =0;
    LED_WAIT = LED_OFF; LED_WORK =LED_OFF;

    /* 应用程序初始化 : */
    /* 1- 上电后,显示**画面 */
    menu_show(SYS_menu_index);
    /* 2-关闭所有的pwm输出 */
    pwm_update(0,0);
    pwm_update(1,0);
    pwm_update(2,0);
    /* 开始系统倒计时 */
    set_on_timer(TMR0,0,60,timer0_timeout);

    /* 主循环 */
     while(1)
        {

        /*0 - 按键扫描,处理 */
        keyscan();
        KeyProcess();

                /*1- 看门狗 */
                wdt_reset();
        /*2- dgus处理 */
        //dgus_process();
        /*3- dgus界面刷新 */
        dgus_show_update();

        /*4 - 周期性的控制程序 */
        if(f200ms)
        {
            f200ms = false;

        }
        /* 5- 温度控制程序 */
        temperatue_proc();

        /* 6- 软件定时器响应 */
                        on_timer();

        /* 7- pwm更新处理  */
                pwm_update_loop();

    }

}

4 pwm 初始化程序

/**
* @brief      初始化pwm,设定两路方波所在的pwm的最小脉宽
*
* @param[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 @Details    利用BSP库的功能,初始化M051内部的PWM模块
*             当前2个pwm引脚为: P24 ,P25,P26,P27
*/
void pwm_init( void )
{
    /* 1- 设定P2.5引脚用于PWM5 输出.
    *     设定引脚P42用于PWM2
    */
     SYS_UnlockReg();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23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改为外部晶振,可以得到准确的频率 :22MHZ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PWM23_MODULE, CLK_CLKSEL1_PWM23_S_HIRC, 0);

    /* Reset PWMA channel4~channel7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设定各个pwm所在端口  */
    SYS->P2_MFP &= ~(SYS_MFP_P20_Msk|SYS_MFP_P21_Msk|SYS_MFP_P22_Msk|SYS_MFP_P23_Msk);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SYS_MFP_P21_PWM1 |SYS_MFP_P22_PWM2 ;

    GPIO_SetMode(P2, (1<<0)|(1<<1)|(1<<2)|(1<<3), GPIO_PMD_OUTPUT);

    /* 2- 设定 PWM5的频率和占空比.
    *     设定 PWM2的频率和占空比
    */

    /* 2-1 输出通道1 - PWM4-7 (PWMB 0-3)
     *     输出通道0-3:PWM0-3 (PWMA,0-3)
    */

    /* Enable PWM Output pin :PWM2-PWMA, bit1*/
    //PWM_EnableOutput(PWMB, (1<<0)|(1<<1)|(1<<2)|(1<<3) );
    PWM_EnableOutput(PWMA, (1<<0)|(1<<1)|(1<<2));
    /* 配置预分频为12: 频率为1mhz*/
    PWM_SET_PRESCALER(PWMA,0,1);//2预分频率, 11MHZ
    PWM_SET_PRESCALER(PWMA,1,1);//2预分频率
    PWM_SET_PRESCALER(PWMA,2,1);//2预分频率

    /* 配置时钟为1分频 :如此每个pwm的tick为0.1us*/
    PWM_SET_DIVIDER(PWMA,0,PWM_CLK_DIV_1);
    PWM_SET_DIVIDER(PWMA,1,PWM_CLK_DIV_1);
    PWM_SET_DIVIDER(PWMA,2,PWM_CLK_DIV_1);
    PWM_SET_DIVIDER(PWMA,3,PWM_CLK_DIV_1);

    /* 设置频率为单次触发模式 */
    _PWM_SET_TIMER_AUTO_RELOAD_MODE(PWMA,0);
    _PWM_SET_TIMER_AUTO_RELOAD_MODE(PWMA,1);
    _PWM_SET_TIMER_AUTO_RELOAD_MODE(PWMA,2);

    /* 设置CNR,设置CMR: 脉宽0-0.1ms; 周期 0.1ms 10khz */
     PWM_SET_CMR(PWMA,0,0);    PWM_SET_CNR(PWMA,0,1000);
     PWM_SET_CMR(PWMA,1,0);    PWM_SET_CNR(PWMA,1,1000);
     PWM_SET_CMR(PWMA,2,0);    PWM_SET_CNR(PWMA,2,1000);

    /*P22:设置为反相输出 */
    PWM_ENABLE_OUTPUT_INVERTER(PWMA,1<<2);

    /* 使能各个中断 */
//    PWM_EnablePeriodInt(PWMB,0,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    PWM_EnablePeriodInt(PWMB,1,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    PWM_EnablePeriodInt(PWMB,2,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PWM_EnablePeriodInt(PWMB,3,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 Enable PWMB NVIC */
   // NVIC_EnableIRQ((IRQn_Type)(PWMB_IRQn));    /* 使能中断  */

   /* Enable PWM Timer */
    PWM_Start(PWMA, (1<<0)|(1<<1)|(1<<2)|(1<<3) );

    SYS_LockReg();

}

5 总结
     新唐讲真,还是不凑. EMC  ESD啥的 感觉不用操心太多.也没啥坏. 很耐++. 安利一下.  当然各大友商的M0-M7 除了评测 也没怎么批量用过.没有发言权. 新唐芯给力芯,加油吧.
早点出M23 M33 或者M7出来玩玩霸.

楼主:
奇怪我的帖子 怎么没有成功参与活动呢? @21ic小管家

网友A:
估计是沉下去了,可以申请个参与奖啊。哈哈

网友A:
下次参加应该狂顶上来,哈哈。

网友A:
刚开始还以为你今天才发的呢,不知道为何看你这显示个新发帖。。。帖子开头弄了个空的代码,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系统没显示?一直没看到过你这个帖子。。。

网友B:
这个还是设计阶段吗?有没有成品,给看看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设计阶段吗?有没有成品,给看看什么样的。

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沉下去了,可以申请个参与奖啊。哈哈

谢谢 支持我 我找小管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设计阶段吗?有没有成品,给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B:
漂亮,这机器估计要好几百大洋。

网友C:
这个机器看着很好玩啊,土豪才用得起。

网友D:
漂亮,不知道效果咋样,楼主应该经常用吧

网友E:
这个要支持一下

楼主(2017-07-20):
求M058LDN或者nuc029LAN特价支持

网友F: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加个QQ聊下也行!

楼主(点评):
已经加qq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优势的价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M058LDN或者nuc029LAN特价支持

加我QQ或者给我电话就行,QQ:3001950805

楼主(点评):
论坛私信你了 看看你有没有给力的价格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