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C522可以复制门禁卡,那么又怎么防复制呢?

楼主(2017-04-28):
        每个小区现在基本上都有门禁,每户配2张卡不够用,所以自己就想多弄几张。正好射频芯片厂给了两张可复制的UID卡片。
        首先我用我们自己的读卡器,芯片为RC522.读出源卡的数据(当然读数据需要尝试几次密码),然后存到一个文档。读完后放复制卡,开始写,竟然出错了,block0是写不进去的。
        然后搜资料,知道写block0是需要特殊指令的(0x40 0x43指令 ),原来的读卡器是操作不了的。芯片的手册上没有写,从一个国外网站找到了蛛丝马迹,写个程序实现,试了几次成功了。然后挺兴奋的在门禁系统上刷,结果没反应。找不到原因,又给我们同事复制了一张,结果他们小区可以用。原来是我们小区的门禁是防复制卡的,嗯,根据复制卡的特性是可以做到识别复制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找到一种卡(FID卡),只能写一次,写卡号后和原卡特性一样。原来的特殊指令不可以,需换套指令才可以写。这次写的卡,在小区一刷可以了。
       当然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UID复制卡的特性来防复制,但FID的卡怎么防呢?可以联网的防复制办法很多,主要考虑不能联网的,怎么防FID卡呢?

---------------------------------------------------------------------------------------------------------
QQ:243691732,手机:13933870954

网友A:
复制要有权限密码才行,不是阿猫阿狗都能玩的.哈哈

网友B:
不负责任的厂商只读块0的数据,所以简单的复制块0就可以。这就是复制卡的真相。
你碰到了认真的厂商。应该是每次都生成并写入了下次的数据,所以复制块0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要有权限密码才行,不是阿猫阿狗都能玩的.哈哈

嗯,虽然咱们不知道密码,但是尝试了很多种常用密码和很多卡号组合密码,一般的门禁都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负责任的厂商只读块0的数据,所以简单的复制块0就可以。这就是复制卡的真相。
你碰到了认真的厂商。应该 ...

这种每次都变厂商很少,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怕麻烦.变不好自己的卡也用不了了

网友C:
这个就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简单的门禁,例如小区大门的,我们一般都是只读Block(0.0),复杂点,例如楼门就在后面某个块Block(X.Y)进行操作。如果要安全的话,尤其是一卡通系统的,那就对每次读卡操作先进行一次写(Block0.0)操作,如果成功,直接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简单的门禁,例如小区大门的,我们一般都是只读Block(0.0),复杂点,例如楼门就 ...

嗯,但FID卡是写不成的,防不住

网友D:
关键是要有设备来读,和跟踪~~~~~  淘宝上卖 400、600多一套

网友E(2017-06-11):
我们给学校做的消费系统,写扇区的,已发现学生复制卡了,在学校超市狂刷,幸好超市老板每天都用笔记帐,通过查记录已逮住了!

网友(2019-12-24):
这个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虽然咱们不知道密码,但是尝试了很多种常用密码和很多卡号组合密码,一般的门禁都能解 ...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