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4AS_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04-28):
STC15W404AS_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吗?目前用来做马达驱动的控制信号,外部加上拉电阻,系统上电时,出现1.5秒的大电流,过后一切正常。把外部上拉电阻去掉后,上电没有发现会出现大电流,想把外部上拉电阻去掉,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是的,STC15系列默认都是弱上拉。可通过PXM0, PXM1 寄存器配置IO模式。

网友B:
STC的MCU,除了89、90系列的外,其余的型号其每一个IO均可独立设置4种模式之一:准双向口(就是兼容老51的IO)、高阻输入、开漏输出、推挽输出。
当然,准双向口是内部弱上拉,如果上拉强度不够,可以外接上拉电阻,比如I2C、SPI等等,我一般都外接5.1K上拉。

网友C:
有,看看器件手册就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