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UC3842设计一个常规的24V,5A的120W反激电源,关于器件选...

楼主(2017-04-28):
新手菜鸟,正在研究摸索反激式开关电源。

打算用UC3842设计一个常规的24V,5A的120W反激电源,也研究了很多原理图

手头也有几款120W的裸板电源参考,只是某些器件的选型有些模糊,规格选小了怕不够,选大了怕浪费,麻烦坛友帮我过过眼。

PWM IC用UC3842B, 变压器用PQ3230,占空比是0.45,频率在65K,预估效率在80%这样。

第一个是输入部分

NTC, 5D-11够用吗? 我看到有一款是用10D20的,

压敏电阻有用7D471K的,也有用14D561K的,需要用到14D吗?

主要是共模电感,几款小一些的都用UU10.5, 但也有用UU16的。 如果UU10.5电感量稍微大一些,好像电流3A都过不了,但这几款电源都用的好好的。

也就是两组搭配

规格小的,5D11/7D471K/UU10.5
规格大的,10D20/14D471K/UU16

哪种更适合120W的功率? 麻烦坛友们给个意见。

其它的功率器件我对比了下,应该都差不多。

整流桥 GBU808

600V MOS管用 K20A60U

二极管用 MBRF20200
=====================================================================

输入 AC 85 - AC 240, 输出 DC 24V 5A

散热有两种,一种是直立散热片,无通风装置

还有一种,是直接背贴铝板散热。

刚好说提到散热,以下方式3散热方式有没有隐患?

方式1,最常见的固定方式,直插直立散热片

方式2,我手头上很多集成式的也见到过很多,PCB上钻个孔,用螺丝直接背贴固定在外壳上,MOS管和PCB板有一定的间隙

方式3,类似方式2,只是MOS管和PCB板无间隙,这样行不行? 利用四周的螺丝来压紧MOS管和铝板,四周铜柱高度是4.5MM,和MOS管的厚度一致。MOS管选用TO-220F,自带绝缘,然后背贴铝板时再加一层0.3mm的绝缘胶布。

网友A:
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120W可能用正激要好些。
散热还是建议方式1,你可以把功率管放到板子边缘,同样可以贴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