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里能找到类似固件库里的丰富的例程?

楼主(2017-04-28):
之前固件库里有个例程文件夹,里面有各个外设的使用例程,每个外设针对不同的用法又有不同的例程,上手起来比较方便
可以根据例程方便的找到各个初始化和应用的时候需要的函数入口。

用STM32CubeMX时,生成的程序模板比较规范整齐,但和库函数版本的不一样。
STM32CubeMX有自己的一套底层函数,通过操作各个寄存器来调用外设。
但程序模板只是完成了外设的初始化
发现cube版里面例程只有很少的几个,是基于几块官方开发板的,而且只是实现了外设的基本功能,让外设动起来而已
实际使用往往不知道初始化之后该怎么操作,也找不到对应的函数入口。
程序里面也用了很多的结构体,很多是几层结构体嵌套,看起来很累。
怎么样才能上手CubeMX?哪里能找到类似固件库里的丰富的例程?

楼主:
我现在实际使用往往是用cubeMX生成初始化模板后,直接操作寄存器来设置和启动外设
感觉没有发挥cubeMX应有的功能

网友A:
看对应的.h文件,里面有相应的接口函数

网友B:
说得对:“程序里面也用了很多的结构体,很多是几层结构体嵌套,看起来很累。”

最 头疼 就是这种:【绕来绕去】的,很不便于 学习。。。

作为例子:就是要:‘一根直 肠子 走到底’、让人 一目了然。

网友C:
其实 也不错了,,去找 它的 HAL 库,也不知道 该函数

究竟 使用、影响了 哪些 寄存器,也没有 细节的 HAL库 手册 。

楼主:
看过,但还是一头雾水,因为参数是反复嵌套的结构体
看起来很是费力

网友D:
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是很难看到底层代码的;

网友E:
确实如此,CUBE之后 直接 寄存器操作,
其实 也是一种 很可靠的 做法。。
只要你的程序是独立的,不与别人
关联,就完全可以 寄存器搞定。

楼主:
其他就没有更好的入门可以参考的资料了吗?

楼主:
还是说这要等官方慢慢完善补充?

楼主:
那有没有增加例程的计划?

楼主:
毕竟按照官方的意见,cubeMX是趋势,就想少走点弯路,新项目想用这个了

网友F:
没用过那个 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生成的那部分的代码还是不错的
就是后面自己写的感觉远不如固件库的好上手

网友F:
怎么设置系统滴答时时钟?

网友G:
最近刚用Cube,帮顶!!

网友H:
今天刚用,挺实挺不好用,弄个USART1中断接收都搞好久。。。

网友I:
怎么样才能上手CubeMX?哪里能找到类似固件库里的丰富的例程?目前来说还没有官方例程,需要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