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蜂鸣器如何换音乐

楼主(2017-04-28):
哪位大神可以教我,我制作了一个基于c51单片机的报警器,想给蜂鸣器换一段音乐,不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按不同频率驱动就可以了。但是蜂鸣器的效果可能不好。

网友B:
那先要看你的音源是什么。如果是硬件音源,那只能更换。如果是软件音源,那改写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