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款429不支持RGB888格式?

楼主(2017-04-28):
这款429不支持RGB888格式?
STM32F429VG 100PIN支持24位RGB LCD TFT吗?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准备用STM32F429VG 接RGB888 LCD. datasheet上显示429支持24位RGB格式LCD. 可在接线图上100PIN STM32F429VG 没有LCD_B1, LCD_R0/R1管脚。

网友B:
别想了!100PIN的都不支持SDRAM,你没有内存,怎么去刷大屏呢?

网友C:
还怎么刷24bit的大屏呢?

网友D:
100PIN 引脚不够不支持RGB888

网友E:
所以,最起码也要用144pin的ZG才行

楼主:
429带256K RAM. 我编译stemwin下的7" LCD standalone程序,只占用了100K RAM, 可以不需要外部SDRAM. 并且datasheet 写了100PIN支持VGA.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F:
看数据手册,  DS9405 R4:       STM32F429Vx 是支持 TFT  LCD 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429带256K RAM. 我编译stemwin下的7" LCD standalone程序,只占用了100K RAM, 可以不需要外部SDRAM. 并且da ...

你的显存放哪里,7寸的屏分辨率再低都要占几百K的显存吧

网友H:
小屏幕用RGB565足够了,省内存,而且mcu刷屏速度跟不上呀

网友I:
多看下MCU应用手册

网友I:
我估计楼主对点屏还不是很熟悉啊,这种方案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自己想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J:
优势主营STM32F4系列、STM32F2系列、STM32F1系列   加我 270129716

网友K:
小屏幕用RGB565足够了

网友L:
24位数据怎么不支持

网友L:
可以单步编写这个TFT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