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结构体定义 为什么出错

楼主(2017-04-28):
u32 Read_Sec(u8 *buf)
{
     struct tm t;                      //这里出错 是什么意思

    t.tm_year = BCD2HEX(buf[6])+100;//年
    t.tm_mon  = BCD2HEX(buf[5])-1;  //月
    t.tm_mday = BCD2HEX(buf[4]);    //日
    t.tm_hour = BCD2HEX(buf[2]);    //时
    t.tm_min  = BCD2HEX(buf[1]);    //分
    t.tm_sec  = BCD2HEX(buf[0]);    //秒

    return mktime(&t);
}

网友A:
结构体tm不对呗

网友B:
你的定义呢?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没声明,没定义当然出错。

网友D:
楼主这人态度不端正啊,大家想看看结构体怎么定义的竟然不给看就跑路了。

网友D:
应该是问题搞定了,又不好意思,怕人笑话,这就想多了。

网友E:
找个结构体定义的教程或例子,在上面修改名字和内容就行了。